双敏6216AGP 128M 显卡 点不亮 。。。

楼主(2009-08-29):
双敏6216AGP 128M 显卡 点不亮 。。。GPU供电1.29V 显存2.56V 插上显卡,不过内存。27M晶振正常。。。请教各位?、

网友:
测一下A2 A3是否正常。

网友:
版主,A2,A3是什么?在哪测?谢谢

网友:
不会的好好学吧!!
这两个测试点是AGP卡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测试点。如果损坏显卡是无显的,不过楼主的卡应该是GPU故障比较大!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丢件,使烙铁焊焊缓存试试,焊焊主芯片试试

网友:
版主,A2,A3是什么?在哪测?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具体知道这个问题的解答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损坏,你是否在通电状态下动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能否把显卡的关键测试点告诉我们想学修显卡的维修工人啊!先谢了,显卡维修的资料太难找了,找了好多都不是我们这种人学得懂的。

网友:
C1对吧?2-3脚是AGP的一个电平选择信号,AGP麻烦了。测试一下总线吧。好多条来着。

网友:
小的那种GPU吧,加焊下GPU 就行了,散热不良导致虚焊.

网友:
为什么没人告诉A2,A3到底在哪里呢,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