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按开机键没反应,按NOVO反而能开机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29):
刚开始好像是可以开机的,也不知道进系统了没有。只是屏暗能看到一点图像后来打开屏改装了一个高压板还是不行发现高压板供电会拉低到几伏。改高压板不行后就发现按开机键没反应,按NOVO键能开机,进入联想的备份系统界面,退出后能正常启动,到XP滚动条之后就不显示了,这时用外接能看到进入系统了,一全正常。用切换键FN+F3 切到内显也不起作用了。不知道怎么下手查啊,兄弟们帮助,以前在论坛也有人发这样差不多的也不知道修出来没有,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曾修过和你一样的故障,也是这个型号的,把开机按键板拆开,把连线弄了一下就好了,怀疑是线没接好,你试一下!

网友:
看看那个休眠开关是不是没有短路了

网友:
拆开按键那个小板了,没发现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短路最麻烦,找不到原因

网友:
找到了是休眠开关短路了,但拆开休眠天关还是一样,手上没图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把按键换了试一试,按键不良漏电引起

网友:
按键都拆了还漏电啊,现在拆了休眠开关,电路板还是短路,打到图纸,去了两处,一是EC的30脚,还有一路是D17,没点位图,慢慢找吧。

网友:
把EC87541的30脚断开,休眠开关处就不短路了,测EC30脚短路。手上没有这个型号,87541这个型号。应该就是EC坏吧,

网友:
用热风焊台把高压条吹下.在把屏线插下.....试试吧.我有几台机都是这个故障...都是高压条虚焊或者是屏线松啰!!

网友:
这种故障要跑电路,估计有断线的吧

网友:
现在换了EC还是黑屏。
我把维修过程在说一下,客人拿来是可以按开机键开机的,就是黑屏能看到暗的图像,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就开始改装一个通用高压板进去,发现还不行高压16V左右会拉低成4V。在换一个通用高压条在改这两个高压条过程中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变成按NOVO键能开机,进入联想的备份系统界面,退出后能正常启动,拆开发现EC 30脚休眠开关脚短路,现在换EC后还是不行又到了客人拿来时的现像了,第一个EC可能是在我改通用板的时候烧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高手回答,

网友:
换了EC 现在就是单纯的暗屏了吗 ?
  那就好办了按照平时的维修思路不就行了吗

网友:
你刚才说要按NOVO才能开机就是休眠短路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联想的

网友(2009-10-05):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笔记本。。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按NOVO 能开机,但是屏是暗屏,拆开主板,能正常开机,开机后也正常显示。。装上去就不能开机。不知道什么问题?、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笔记本。。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按NOVO 能开机,但是屏是暗屏,拆开主板,能正常开机,开机后也正常显示。。装上去就不能开机。不知道什么问题?、等待高手出现
你这台不就是装上机子休笢接地吗

网友:
典型的休眠键问题

网友:
你把按键排线,用酒精擦下,量看两头线都通吗,有一台。我就是这样修好的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是联想125,进水的,后来懒的查就改了一个高压

网友:
这个故障好典型,学习中

网友:
十分感谢:大众客服 ,无线路由器 朋友。就是休眠短路,问题解决了。谢谢。。。真是高手

网友:
你的线接得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开关排线在折的地方容易出现铜铂断开,重新装下,不行的话换条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台 就把开机键改到NOVO键 把联想的一键恢复的分区去掉 不让他引导。。。。。纠结

网友:
这块板好像不能随便改高压,我看论坛里好几个说是改了以后就发生这种现象的,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现在只有一种办法用一块好整个屏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