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亮下就灭了,再也按不亮

楼主(2009-08-29):
按键按下时指示灯亮一下,屏也亮一下,马上都灭了,再按就没反应了。要过几秒钟按又是这样,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中问题一般是电源的次级电容有问题,或是按键板有问题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在试试????好像是高压部分问题多些

网友:
1# 求学之路

网友:
看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或者是案件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多些!

网友:
电源正常吗,没测电源别早下结论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电源一体板,电源输出是5V和3.3V,是正常的,按键板是我自己用的,不是原来的,如果是高压部分会是哪些元件,一个高压包管二个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