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不能用电池充电也不能用电池开机

楼主(2009-08-29):
方正E150的本子,用外接电源一切正常,用电池电源灯亮一下就灭,充电时也是充电灯亮一下就灭。电池试过,正常。最初的故障时开机黑屏,跑C7,换过IO后可以开机显示了,但又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周围噢,EC会不会是充电那块引起的大电流造成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