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开机LOGO掉电

楼主(2009-08-29):
手上有台7000的机器,开机到LOGO就掉电
BENQ的机器是高压爱出问题
可是现在裸板也是一样,所有的供电无疑,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既然能开机,证明机器还是能工作的,可是到LOGO就掉电,你最好按一下TAB键,仔细看一下屏幕检查的项目在哪儿掉电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就没有时问按他就掉电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你裸板和整机都一个现象啊?

网友:
这个机器你可以把EC加热试一下,以前我遇到过,加热EC就好了。祝你好运。。。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无边思绪 -4

网友:
既然怀疑是高压的问题,那裸不裸机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