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 TFT198OPS 雷击

楼主(2009-08-29):
打开后发现电源IC烧了,边上几个电阻烧了,后面5V  12V 整流管击穿。电源IC好像是SG6841贴片,查看相关电路也觉的差不多。现在用6841,4脚电阻用20K。8脚到开关管G极用10欧,S极回到6脚用200欧,G极还有一个到地电阻用20K,。现在是电源不起动,7脚启动电压只有5V左右。启动电容换了也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如有图纸请发一份。

网友:
修好了,把431  光耦,还有一个小三极管换了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