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安全芯片的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08-29):
笔记本
上都有安全芯片吗,还是只有IBM 机器上有啊! 他的作用是什么,与超级用户密码芯片有什么区别,IBM 安全芯片的位置在哪啊,什么型号的。没有他可以吗,听说刷BIOS还的看有没有安全芯片才能针对的刷啊! 小弟学过理论,但是老师没讲这个芯片,所以请教,见笑了啊
刷BIOS

网友:
安全芯片主要是针对硬盘上的文件的加密的。密码芯片是存放用户在BIOS下设的密码。

网友:
那安全芯片是独立一个芯片,还是就是一种程序写到了BIOS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