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17方屏液晶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09-08-29):
今接一雷打的17方屏液晶,故障是不通电,折下后电源板没有12V和5V电压输出,大电容有300电压,怀疑是电源IC坏了,换上好的有12V和5V电压输出了,可装上后上面显示红 、绿、蓝三个大色块,下面是白色的,以为是驱动板坏了,找了一个通用驱动板装上还是这样,请高手们说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屏坏

网友:
好心人给一点维修思路啊

网友:
楼主通用板刷程序没?如果刷了的话那可能是屏坏!没必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