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7810测32.768kHz时钟问题

楼主(2009-08-29):
我有一台SS-7810,用它的自动挡测主板上的32.768kHz时钟时偏高,显示为38.多kHz或36.多kHz(不同主板)。但测基准源正常,测25MHz时钟正常。还有一台普源精电的数字示波器也是这样,可是我用TEK数字示波器则显示准确(有一段时间一直用这台,所以没及时发现普源精电的问题)。
由于对SS-7810不熟,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当中用SS-7810的有相同问题吗?如果不是,那我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没用用过。正打算购买这一款示波器。
现在这款价格比较便宜。不知道楼主对这款示波器使用后的效果怎么样。能否提出使用中的利弊。
谢谢。

网友:
不是吧,这还是传说中的宇光兄吗

网友:
低端示波器自动档的缺陷。手动就能正确读出

网友:
就是呀,这就是传说中的宇光兄呀。困惑人人有,不懂就问不丢人。

网友(2009-11-13):
我以前在工厂是一直用岩崎的SS-7802(5-6年),这个是双踪20M的机器,没有自动挡。楼主用自动挡测不准这个信号,我想可能是有两个原因:
1.这个机器的自动挡对小信号频率测不准。
2.示波器的探头的输入阻抗太小,测试时对被测电路产生了影响(可切换到X10挡试试)
第二种可能比较大一点

网友:
现在基本上遇不到这个问题了,自动挡有时不行,必须手调。

网友:
另外SS-7810的使用效果非常好,让我爱不释手。基地月饼也用这个,不过他那台需要调调聚焦了。

网友:
7810是个比较好的机器,使用感受很好,以前我也用这款。

网友:
个人认为不同板的电路输出阻抗不一样,输出高的。加入外部电路。要出问题。
说白一点,就是测量设备的电路对原电路产生了干扰。只要波形稳定。就认为没有问题。
这也是一些频率计测不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