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88df 不正常显示?

楼主(2009-08-29):
我弟弟那台 788 ,他说正常使用中,突然自动关机,并且闻到焦味,怎样也开不了机,我拆开看了一下, C455 250V 224J 的电容爆了。。。还有用表量了一下。。。那个 J6810a 也短路了,应该是行管吧?我买了这两个元件换了后,可以开机,但是显示不正常,水平被拉长,还出现枕形失真,菜单有三个按钮,由 0 调到 100 都不起作用,如下图(垃圾牌手机,各位兄弟请将就一下吧),请问我如何修理,还有那些地方是坏的?????

网友:
忙了说,除了那三个按钮,其它调节都正常。。。

网友:
查一下枕校晶体管吧

网友:
应该是水平的调节都不行吧??看下行副调整管(TIP122)有没有坏。

网友:
枕校管,枕校电容,下阻尼管,这三个东西查一下,其中之一短路都可能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那只阻尼管应该是 d407  FFpff150s  量过,没有击穿。。。。电容量了也没有短路。。。。那个(TIP122)。。。。在电路版上都找不到。。。请问是否不是这个型号,我上传一下电路图,希望各位兄弟帮助一下。。。。多谢。。。。

网友:
查Q411,Q412,Q413,Q414,D405,D455,IC401.

网友:
整形电路有问题 不好修哦

网友:
Q411,Q412,Q413,Q414,D405,D455  这几只查过没有问题。。。。手头没有 IC401 。。。不能更换..........阻尼管 d407  FFpff150s    手上没有,用了一只 BY329x 1500S  替换。。。。。换了阻尼管也是一样,不能调节。。。。。 各位兄弟。。。请帮助一下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为枕校管损坏 先应该换下试试 枕校管C极电压高会引起行幅小 C极电压低会影响行幅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