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进水了,怎么办?

楼主(2009-08-29):
本人维修一台E200,进水后,当时插电源适配器就闻到一阵烧焦的味道。打开后发现F010502 BO意见被腐蚀了,19V电压只有1V左右,主板板在1394接口附近发热,有烧焦的痕迹。哪位高手指点,会不会10层板中的电源短路呀?

网友:
自己顶下先,希望高手快点帮忙。谢了

网友:
看各供电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的,先排除短路。
把1394芯片拿下来看看。或是把1394的供电先切断。

网友:
这位仁兄我修道一台E200不开机,主干线电没有过来,我飞了一个19V电压到主干线,3/5V没有出来,MAX1631工作条件都正常,1631都换过,修的我没有思路咯

网友:
谢谢这么多位了,不知道换快板子贵不贵阿,我估计板子内部短路了。

网友:
4楼大哥,为什么要把1394芯片拿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