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盘SP0802N怎么修,坏道。

楼主(2009-08-29):
。。请教一下。。。
三星

网友:
用MHDD擦掉坏道啊

网友:
现在在用。。。一边在用MHDD。。在修的。。

网友:
没用的,三星盘没G表,类似作用的是A表。
可以开SF,三星盘叫BURN TEST。

网友:
三星的没有维修。成功的少的很。。。

网友:
啊。。。不能修了。。有七八个呢。这的天啊。。都是80G的。

网友:
应该能修好的,只要软件用对

网友:
修个毛,说的好听有本事 修好了 在说

网友:
我在也有一块三星的,上次拿去修,别人看了一下就说这东西不修,太难搞了。

网友:
三星的盘子没什么希望搞好了,
直接换盘子`

网友:
只要有工具就好修,,我用PC3000 2.4的.做罗辑扫描就修好了个三星160G坏道盘.但坏道不是很多.前面的一段有大量坏道.分区都无法分.还有异响.这样一搞花了20多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