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失误,请帮助想个好办法。

楼主(2009-08-29):
今天修一神舟机器S263C,一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另外就是进系统前就掉电的问题,拆开机器压北桥后可以进系统,加焊后装机测试,没有问题每次都能开机,但是一用健盘,或是稍一用力击健盘,机器过一会就会掉电,心想难到是北桥没有加焊好?拆机检测,脑子一热加焊了一下5V电感,(自己认为问题出在这)5V电感下面四个角,应该是产生5V和12V,把电感的两端的两个角都连到一起了,加电后发现电流很大,1。几安,这时晕了,立即把电感恢复原样后,加电,只有待机0。1A,不触发,测量没有3。3V 和5V输出,在测3。3V和5V电压产生芯片,有V+主供电,#SHDN有19V电压,VL有5V输出,(经过两二极管后电压还是5V左右,正常应该有8-9V的电压,换过电容,换过芯片了)RUN/ON3有6V电压,TIME/ON5是没有电压,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shdn有19v这么高啊?

网友:
18脚BST和25脚BST电压有吗?

网友:
LZ应该还要去了解一下SC140这个芯片工作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压,我记得正常应该是8-9V,但现在只有5V左右,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