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F4G

楼主(2009-08-29):
插上电源,南桥发热,PCI-E槽下面的D1802发热,开不了机,风扇也不转

网友:
请版主帮帮我

网友:
哪个反热换哪个!!!!!!先简单的再换复杂的

网友:
D1802测了下,是好的,无法了

网友:
你可以量下那发烫的管子有哪个脚是短路或值小的,一般不通电  南桥发烫基本上就没得救了,要是通了电才发烫那还有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