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95FT有时候开机需过一段时间才显示

楼主(2009-08-29):
一般天气潮湿的时候特别明显,要等好几分钟才能显示正常,刚开始时比较暗,特别是下大鱼时非常明显

平时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基本正常(也不是必须要天气比较好,只要天气不是太坏就没啥事情,最多最多就是第一屏的字看不见)

网友:
换管座嘛   要不然就是高压包

网友:
尾板补焊吧行,不行在换管座。

网友: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年多了,也没啥发展,一直是这样的,一点也没有恶化的迹象呀

另外一点,如果一直在使用的话也没啥问题,很正常的,如果连续几个星期,一个月不使用的话,第一次开机也会要过段时间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先调换下聚焦极 然后在换管座,实在不行高压包受潮了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