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7 17寸纯平显示器上部分压缩

楼主(2009-08-29):
AOC C777 17寸纯平显示器上部分压缩并有干扰线,换了场块一样是哪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是回扫线吧,正供电的自举电容,二极管查了吗

网友:
把9脚与11叫连接的二级管换掉

网友:
换掉场部分所有的大电解电容就肯定搞定!!!!!!

网友:
你的场芯片是?是不是TDA8172,还是其他的?属于是场逆程电压不够,先换电容。应该能好。

网友:
场块是TDA4863AJ

网友:
问题已解决,把+12上的电容换了就解决了50V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