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重起超简单的维修

楼主(2009-08-29):
一台联想主机 用的是精英的主板  故障现象是进系统后几分钟就自动重起了 。我同事先看了下,和客户说是CPU风扇散热不行  。换了风扇后进系统还是重起。接着又换了电源 ,内存。后来想会不会是机箱上的复位键漏电引起的呢。我碰到过好几例复位键引起知道重起的。于是拔了复位键进系统。没过多久又重起了,就差没有换主板试了其他多多换了。
实在没有东西换了 ,想了想有没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引起的呢。由于客户的硬盘的C盘有很多资料。于是拿了个硬盘挂在他机上试了下了。 没想到好了。  重装系统OK解决。  太简单了。是闲的没事发发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文章 赚的经验。 呵呵

网友:
最先想到的就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你所说的进系统是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自检完就重起了,这个地方重起一般是内存和系统.

网友:
修多了就正常了

网友:
晕我修了一个星期的主板,也没有修好一台

网友:
和我一样菜

网友:
呵呵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联想的用精英主板的,经常是显卡驱动装错了。就会不断重启。
见多了。

网友:
对主板 现在还弄不懂电容呢

网友:
看来楼上的兄弟们多是高手呀

网友:
哥  你太有才了  佩服  搞那么久原来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