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1S+ 点不亮

楼主(2009-08-29):
AOC 171S+  点不亮  指示灯不亮。二话不说拆机器,拆开一看220V 的保险烧了,再继续看450V电容爆了。把保险和电容换了,我以为换了就好。什么也不管上电,啪啪 保险又烧了,郁闷又得拆电源板,用万用表一量220V的电感短路,把电感拆了测量上级没有问题,量下级短路。我想应该是桥堆击穿,拆了一量还真是击穿了。换好上电测量5V有了。。把该接的接好上电可以显示了,哈哈,好了!这台显示器的问题现在搞明白了:是桥堆击穿导致220v直接进入450v电容把电容搞爆了,保险也随之烧毁。

网友:
整流桥击穿是不会引入交流电到一次滤波电容的。
可能是电容坏了导致整流桥过流损坏的。

网友:
对呀,桥都击穿了,就不可能到一次滤波电容那里了

网友:
版主说的没错
我想应该是电容爆浆导致吸收尖峰的能力不行
从而导致桥堆挂掉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感后面会产生尖峰电压,220v后面也有尖峰电压?

网友:
那就没爆 电阻  那类似的吗???

网友:
哈哈,虽然让你这么简单的修好了,但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啊,比如还完了东西我们还是应该再测量一下,保证没有短路的地方再通电。一般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往往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都忘了-----归结为细心和和

网友:
不管分析谁对谁错,再给你们补充一点:“桥堆击穿,450V电容起鼓”是由于市电不稳造成的。生产厂家对电子产品的定压定流的标准是220V(对中国产品而言,日本是110V电源),白天电压是220V或200V左右,到了午夜,随着用户对电力电网的使用减少,电压逐步上升到250V,有的地方达到280V,电压波动对电子产品容易产生过流过压,加速损坏电子产品的元器件,发生元件击穿短路甚至引起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