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07S66的24C16里的数据

楼主(2009-08-29):
求飞利浦107S66的24C16里的数据  zhangyj3313@163.com

网友:
飞利浦107S66的24C16

107s66 V32 P.rar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上的兄弟。我用你的数据写进去不行也。原本是对比度很差。现在写过后变成开机继电器滴搭。滴搭响了。高压不来。你那数据后面的V32P是不是107S66有不同版本的压?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