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开机烧高压板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29):
一台15寸的杂牌的液晶 开机暗屏拆开一看高压板的保险烧  后面的MOS管是烧了面目全毁了。 一看就知道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杂牌液晶坏高压板的问题很多 一般一换就好了。 于是没有多想就找了个通用高压板装上去了 , 想肯定是好了。插电开机一试高压有了屏也亮了 。但是听到高压板吱吱叫,没两分钟高压板又烧了。怀疑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引起的呢,于是用我经常测灯管的高压板《自己该的高压》板点灯管试了下灯管没有问题。于是又装了个通用高压板开机还是吱吱的想不过这次我一听到响声就立刻关机了以免在少高压板。灯管是好的 ,高压板是新的,是什么问题引起烧高压板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电源的问题。于是在拔掉高压板开机量供电12V正常。插上高压板开机在量供电在高压板吱吱的想的时候12V电只有8。9V而且在不停的跳动。看了下电源没有爆电容  空载电压正常。修电源习惯性 的量了下初及的启动电阻和开关管的S及接地那个0。22的电阻。没想到到问题就出在0。22的电阻上了阻植有4欧姆了。换一个0。22的电阻开机一切OK。
没什么经验 发发贴赚的经验。呵呵

网友:
楼主,0.22欧电阻阻值增大也会导致带载能力下降吗

网友:
0.22与4欧也差不到那里去啊.楼主竞然这样就能搞定了.神奇!!!!!!!!!!!!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理。0。22欧是电流负反馈电阻,它的阻值变大了就会引起带不动负债

网友:
0。22欧是电流负反馈电阻,它的阻值变大了就会引起带不动负债,但烧高压板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
一般在液晶电源里面。光耦,还有那个431坏也会带不起负载、
还有一个隐藏的东西 就是电源里面的50V47UF的电容鼓包了。也会带不起负荷。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烧高压板的

网友:
我猜那电阻是取样电阻吧,电阻变大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变小

网友:
0。22的电阻上了阻植有4欧姆.怎么回引起烧高压板.这个有点想不明白.
限流电阻增大.会导致电源的整体的输出功率降低.那只是会引起带负载能力低.怎么反而会烧高压呢.
实践出真知呀.有空了实验下.问下LZ高压板是用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
0.22不就是保险电阻吗
但是搞不懂怎么能烧高压板供电不稳定吗?楼主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0.22不是保险电阻.是起过流保护的.
这个电阻一端接地.一端连接到PWM芯片的电流检测端.当电流上升到设定值.就调整输出或关闭输出

网友:
0.22的电阻阻值变4欧姆,怎么回引起烧高压板,这个有点想不明白。应该是电流小,不太亮才对。

网友:
此电阻阴值变大只会使次级电压下降怎么会烧自激开关管呢

网友:
呵呵。。。。看看学习一下。等下次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试一下。

网友:
呵呵!点22的电阻对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有影响的,阻值只要相差零点多欧,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过8.9V的电压好像不会烧高压板的。

网友(2009-10-03):
0.22的电阻阻值变4欧姆,这相当于取样电压加大了,也就是没有达到原来的设计电压,电源就动作,控制PWM输出,降低了输出电压,输出电压一低,就会导致后级电源工作在半饱和状态,频率也不正常,发出吱吱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