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座

楼主(2009-08-29):
换CPU座是不是不好换,听说比桥还难换

网友:
CPU座有专用设备压制,没有工具是搞不好的哦.

网友:
是的,好的设备还要技术。要三温区的好一点

网友:
CPU座不难换呀,我换的成功率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775的不好换呢

网友:
478针的座了相对好换一些,但要保证座的基板要平,不然成功率不高.775针的座子不太好换的原因是,座子的重量太大,锡珠熔化时不能自动对位。

网友:
478针的座了相对好换一些,但要保证座的基板要平,不然成功率不高.775针的座子不太好换的原因是,座子的重量太大,锡珠熔化时不能自动对位。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才能提高成功率呢

网友:
LGA的下面带针的最难换,一个要一个多小时。

网友:
是比较难换的。BGA的。

网友:
桥我换过,成功过一次,呵呵
我还没换过U座呢
用风枪能换不!

网友(2010-03-16):
看哪种U座了  775的话 不好换

网友:
U座都不是很好换的,建议大家换的时候可以把座子的底座削平。还可以把座子内框削很点,这样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座子上的锡珠和主板上的点对齐没有。

网友:
俺老板秒杀775

网友:
郑州维科电脑医院

网友:
指导一下啊

网友:
应该好换,478的我有10分的把握,775的7分的把握,我感觉940的不好换,没有换好过940的

网友:
都是高手 我还没换过

网友:
775的加焊好不好加呀?

网友:
775针的座子不太好换的原因是,座子的重量太大

网友:
除了板子的内层线断了难说。其它都有专业设备可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