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08-29):
今天接一台联想L193 wide液晶显示器客人说用了半个钟头左右就黑屏,黑屏后关了再开也没有显示了。后来我拿试。嗯。。是这问题。拆机查了查还是不敢确定高压部份哪个零件坏了。请大家帮下忙吧!指教一下到底哪里出问题多?怎样查下去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容坏了吧,常见的都是这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吧,先测下灯管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是否出现此故障..加焊高压条.在试.对了.

网友:
赞同楼上,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确定是电源还是高压板,然后再修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条点一下灯管,判定问题出在那里,如果灯管能亮那可以初步判定是高压条的问题,一般高压条上的那一对自激振荡三极管易坏,加焊升压变压器,以及谐振电容.

网友:
嗯。。谢谢各位。我现在加一块高压条在用着一直用没事。

网友(2010-02-24):
改上去了一个高压板 可是有吱吱声哦 检查线路都断开了 真愁人 晚上加点班 什么事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