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09-08-29):
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是外接电源的话,就换个,不是的话,就拆机维修呀,你这样问人家怎么答

网友:
你能整清楚问题不,?电源线坏了.也不通电.更别说电压输出了.

网友:
现在我有几台显示器都是这样的问题,电源是好的,开关是好的,主板电容,三极管,没有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电容芯片坏了没,我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通电,郁闷?、、

网友:
现在有电压输出,但是高压板有异响,???

网友:
高压板响肯定是变压器坏了,换通用版吧

网友:
4楼的电容芯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