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阻我测量223怎么不准确.....求教.

楼主(2009-08-29):
贴片电阻223在线测量.用数字万用表20K电阻档,显示7.02.同样档位测量472或者103等电阻测量都正常.分别显示10.12和4.68.这个223怎么回事..拿其它主板上任意一个223测量也是如此.
因为测量103是正常结果.所以又测试较高阻值的333.显示16.3左右,这是为什么,这电阻绝对不会是EEE,还有上面那个223电阻也不可能是EXX,倒着看根本不是数字或者字母.前辈指教.

网友:
拆下来再测呀

网友:
你要拆下来的、。。。。。。。。。

网友:
把你和你媳妇、你儿子都放到一起上称,称出来的是你的体重吗?哎呀!

网友:
标准的测试应将电阻取下后测量,否则由于电路的关系,会影响测试准确性。

网友:
拆了在量,量电阻是不要用手捏着测

网友:
基础 基础 基础 看看基本测量方法

网友:
难道你们都是拆下来测量吗?那么多电阻啊,我说了找了其它板子上的同样电阻.测量结果也是一样,是不是代表电阻正常????

网友:
难道查故障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电阻都测量一遍?好像没有一个修机器的是这样做的。总得先有个基本判断大概那部分故障,这种故障的最大可能是那些元件,把范围缩小一定程度才开始测量具体的电路元件。

有几种情况不拆可以判断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情况:
1. 明显大于被测量电阻原值(包括无限大)的,不是电阻变值增大就是断开了。
2.测量值比电阻小得多,接近短路,这个时候不一定电阻有问题(电阻极少出现短路的),但与电阻相连接的元件有可能损坏短路。
3.测量电阻值和标称值相等可能电阻是好的,但不保证一定是好的。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也谢谢张先生.辛苦了.我第一次跑电路,原图有不正确,请看最新图,谢谢了.请帮忙估计一下故障部位.新图中有测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