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主板,CPU风扇不转

楼主(2009-08-29):
今日收到一台主机,开机发现CPU风扇不转,以为系风扇坏左,换上一把新也一样。接另一个风扇接口(sys fan)也不转。用表量度有12V、5V,但系风扇就是不转。请教各位高手,从边度入手维修。我系初学者,见笑了。

网友:
你说地风扇不转是指主板能否正常工作,不能的话,主板可能短路

网友:
忘记了讲,主板可以正常启动。就系风扇不转

网友:
要有电压也要有阻值的,你跟线出去看下

网友:
你可以飞根5v的电压直接连上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