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M-L17AB 雷击坏电源板求救

楼主(2009-08-29):
电源板号是715G2538-2-LE3 电源IC(ic901)和R912.R938看不到型号了 清楚该零件的告诉下给小弟谢谢

网友:
还有R917也看不清楚了

网友:
你看电源板有几组电压输出,找一个通用版换上即可

网友:
一般高压一体板都与两组电压5v和12v

网友:
我知道电源管理IC 是LD7575PS  那几个零件我就不知道了 你查下PDF 分析下他们的引脚 差不多的电阻代上就行

网友:
只要画个电路图出来。然后根据各个引脚所接的元件再对比资料就能知道是什么IC了。

网友:
我查电路时EA1530A

网友:
已经自己改好电路OK了

网友:
1# 科捷电脑维修

网友:
看不清楚啊 !!!!!!!!!!

网友:
呵呵!不用改的,TEA1530 、938 10K 、

网友:
IC,EA1530A。R938,10K。R917,1K。

网友:
直接用图片说话!楼主看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