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问题

楼主(2009-08-29):
技嘉的IT8712F-A IO芯片是不是技嘉专用的?不能用普通的8712代换?

网友:
不能代换的,GA的是转用,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不能用普通的代用~~~~

网友:
第三行有个GA结尾的就是技嘉专用

网友:
专用的带有GA 字样

网友:
所有楼上的 ,你们是不是看错了啊!好象后面是代GB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指正,的确是GB

网友:
第三行有GB就是专用了

网友:
一般都标有GB字样是技嘉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