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商家比我聪明.

楼主(2009-08-29):
今天修了一块佑泰的电源.修好后发现有个原件上的二根线是焊在一个点上的(新手不知道这个原件叫啥,),也就是没有用它,刚开始还以为工人按装的时候按错了(那么多铜线在上面不用浪费了).于是就把它拆下来了留着拆铜线玩.拆开后才发现我错了人家商家比我聪明.那黑色的东西应该叫铸铁块吧.

网友:
这电源一定便宜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了

网友:
大人们,这东西叫什么,有什么用,好像好的电源都有的

网友:
好象是阻抗匹配器。。。。。。!好的电源的确都有,一些垃圾电源为了欺骗消费者使用上面的手段。。。!谁让人们都以重量论品质了。。。。。。!

网友:
这是商家骗人,发财的小把戏。加一块铁一是重量好,二是做一个假的无源滤波器。这些小把戏只有歪货的电源才用。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个跟你情况一摸一样样的电源,是别人坏的给我了,我开始也以为是焊错了,又费了挺大劲改回原电路,现在还用着呢,但没拆开看看究竟,估计应该不能有什么铜线了,呵呵!!

网友:
这是人家厂家给的赠品 好东西

网友:
那个东西连铁块都不是.还挺沉.

网友:
我手头还有个假航嘉电源,下面是垫2片铁皮增重的,拿掉后整体轻飘飘的

网友:
那个东西是国家质检部门要求企业必须安装的,有些黑企业就价格铁块来“滥竽充数”

网友:
你不说..真的没发现...

观察能力....强!

网友:
见怪不怪了,PFC用导线连接起来也可以的.
PFC的英文全称为“Power Factor Correction”,意思是“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有效功率除以总耗电量(视在功率)的 比值。 基本上功率因素可以衡量电力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当功率因素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为了提高电源的功率校正因数,国家强制电源厂家要为电源安装 PFC电路以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其实这一点在Intel的电源设计规范中也已经有了强行的规定。
  PFC电路主要分为两种:主动PFC电路以及被动PFC电感。两者的目的都是提高电源的功率校正因数,但在效果上前者要明显好于后者,通常情况 下采用主动PFC电路的电源功率校正因数会达到0.95以上而被动PFC电感则会在0.75左右。但这里请大家注意电源的功率校正因数绝不等同于电源的转 换效率。因为,电源的整体转换效率还要根据电源内部电路设计以及元件选材的影响。
目前,很多厂商的产品已经具备了80PLUS的标准。所谓的80PLUS标准,是指电源不论是在20%、50%或100%的负载下皆能发挥至少80%的使用效能,有效的将电源供应器转换电压时浪费的电力减至20%以下,并且是具备超过90%功率因素的高效能机种。
  主动式PFC:
  主动式PFC则由电感电容及电子元器件组成,体积小、通过专用IC去调整电流的波形,对电流电压间的相位差进行补偿。主动式PFC可以达到较高 的功率因数──通常可达98%以上,但成本也相对较高。此外,主动式PFC还可用作辅助电源,因此在使用主动式PFC电路中,往往不需要待机变压器,而且 主动式PFC输出直流电压的纹波很小,这种电源不必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被动式PFC
被动式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被动式PFC包括静音式被动PFC和非静音式被动PFC。被动式PFC的功率因数只能达到0.7~0.8,它一般在高压滤波电容附近。

网友:
中国的特色产品。

网友:
是增重的 牛

网友:
哎。。。这是国人的悲哀,中国人就爱造假   要是把这个心思放在高科技开发上那就牛了。

网友:
低于90元的电源都没好货!

网友:
这个东西在电路是电感,电感:阻碍交流电流的变化,就是说防止市用220交流电突然变化而保护主机,如果没有这个元件,主机会不稳定,而且电源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