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P4D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09-08-29):
昂达P4D2845主板,原来正常使用时一通电CPU风扇就自己转几圈,然后开机使用正常,用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开机无反应了。上测试卡发现复位灯常亮,根据论坛学到的知识,复位常亮一般无CPU供电。电源IC为L6911D,在论坛里查看了它的PDF,发现它是单相供电的,这板是两相供电,跑了一下电路,原来两个上管的G极和下管的G极都是分别并联在一起的,查了6911的外围电路无异常。怀疑是电源芯片问题,可手中没有这个芯片。。。!又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发现有位大哥说HIP6004完全可以代换,刚好学校废板有,就拆了一个装上,满心欢喜的开机测试,结果把我搞蒙了,还是无CPU供电。。。。。!在查。。。。!我又查了南北桥供电,还有时钟,以及各个测试点的供电和REST信号都正常。难道换上去的芯片是坏的。。。。。?我又从废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开机测试假负载有1.75V了,装U试机,一路从C1跑到FF。。。。。!
在此感谢论坛让我等菜鸟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复位常亮一般无CPU供电”有一定概率,复位的前提是主板上所有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才有的,CPU供电也只是供电中的一项。

网友:
学习下!请问什么是测试卡哪个测试卡插在什么地方可以测试电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