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讯景GF6600LE 128M DDR3 无核心供电?

楼主(2009-08-29):
讯景GF6600LE 128M DDR3 无核心供电,无控制,无输出,管理IC RT9218 芯片更换无果,IC确定是好的,因为在好的显卡上是有核心供电。查IC供电有12V。RT9218 的PG脚为0V,好的显卡是大概2.4V左右。。请问这个信号是谁给的。是不是GPU给的?。。到这里没有思想了~~

网友:
查一下1、5、9、12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 IC 周围的  Q1 、Q4  ,及Q1  Q4附近电阻电容, 先查Q4看看,这是IC的直接控制点,是高低电平翻转控制点。

网友:
这个IC的PG是输出给其他地方的,不是其他地方输入来控制此IC的。

网友:
好的显卡上的RT9218 各脚电压:1脚——12V,2脚——2.98V,3脚——0V,4脚——9.47V,5脚——2.91V ,6,7,8分别是空脚,9脚——0.8V,10脚——3.2V,11脚——12V,12脚——0.8V,13脚——1.78V,14脚——1.53V

坏的显卡上的RT9218 各脚电压:1脚——12V,2脚——0V,3脚——0V,4脚——0V,5脚——1.2V,6,7,8分别是空脚,9脚——0V,10脚——0V,11脚——12V,12脚——0V,13脚——1.0V,14脚——0V

接下来该怎么查呢??

网友:
  在板上跟线路,找不出Q4。。只是找到经过一个电阻接到14脚。这个电阻应该是指R OCSET.但是Q4或者这个13脚跟不出来。。整个板都乱了,都没有找到他的去向。。

网友:
怎么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人跑去那里了!!!

新诚达 -8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两块这样的板,也是一样的故障,,没有核心电压。。。。。是不是通病呢。。。有没有人遇到过呢。。。跟线路跟不出来,跟着跟着又不知道跑那去。。。

网友:
我也看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控制级电路或FB脚电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