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9-08-29):
一块945G的板子 具体什么品牌的不知道 只看到有标志 CHUFON 被雷击后不加电了 后来查了下有个芯片烧了 看来看去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型号是 88e8042-nnc1 指甲盖大小的方的四面贴片引脚。芯片上有个大的M标志 哪位大侠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芯片

网友:
雷击的板子一般不是南桥坏就是网卡坏 ,还有就是IO了,只要是电源没关处在3.3V待机中的元器件都有可能烧坏!!!你说的88e8042-nnc1 型号上面还有一个大写的M ,这是网卡芯片!!!

网友:
迈威尔的网卡芯片

网友:
可能是网卡芯片

网友:
直接把它吹掉 应该版子还能用的 用独立网卡

网友:
谢谢大家 小弟刚开店 手头没有775的测试U 今天买个回来测试下 昨天晚上吧芯片吹下来上假负载测试可以正常加电了 就是不知道南桥有没有问题 上次有块板子也是被雷击不开机 结果网卡坏 I/O坏 都换上开机进系统后 上不去网 集成的声卡也没声音 都换上独立的也不能用 最后判断南桥挂了

网友:
今天买了775的U换上可以开机了 原来的网卡芯片吹了 插了个独立的网卡 始终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制 自动获取IP地址跟输入IP地址都试验过了怎么也连不上网。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直接换个试一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换桥对于我们这种维修新手来说还达不到那个级别啊 况且BGA设备也不是说买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