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自动弹出搜索结果的窗口

楼主(2009-08-29):
华硕笔记本拿来的时侯,开机正常进系统,可就刚进桌面后就会自动弹出搜索结果的窗口,关掉它后又会自动弹出一个。打开桌面任何一个软件就又会弹出一个搜索结果的窗口,而且反应太慢了。我初以为是中毒了,要拆机才能拿硬盘出来,而且没光驱。就拆机拆硬盘重装系统,谁知装了新的系统还是一样!是硬盘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可能是键盘的问题吧,是键某个键陷下去了~~成了快捷键,所以不停的有搜索结果的窗口吧?!
或者说是键盘有问题,~楼主仔细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键盘或者主板上控制芯片的问题
楼主试着排除一下吧
这种问题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