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8pemt rev1的BIOS

楼主(2009-08-29):
一技嘉主板:GA-8pemt rev1开机显41 ,谁有它的BIOS?

网友:
主板生产厂商的官网上一般有主板BIOS下载!!!!下次,你可以到技嘉的官网上下载,这次我替你下了!!!

ga-8pemt4 bios.rar

网友:
技嘉的BIOS是最好找的,建议到官网去下载,同一系列主板分清后缀如:3.0   4.0,不然刷错了,可以点亮主板但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如键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