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7K1R 779S 有光栅无图像

楼主(2009-08-29):
接上电脑主机,显示器启动,灰色光栅,没有图像,按菜单也无显示,不显示OSD菜单.换了场块TDA4863AJ和24C06存储器数据,均无效果.仍然是灰屏,显示器数据线也是好的.拔掉数据线,显示器立即转为待机状态,接上数据线后就开机灰屏,由此可以说明MCU控制电路正常。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
视放部分有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极性转换电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