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板 无时钟维修

楼主(2009-08-29):
华硕775板  开机PSON有跳变,能上电, 复位有跳变,无法关机.CPU不跑码.

假负载测内核电压1.0正常.

CPU时钟电压一个0.29V,一个0V.

菜鸟求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什么板,我修过的好象只有一个是0.3V好象是正常的哦,如果正常你怎么不看看时钟的工作条件以及线路呢

网友:
CPU时钟电压一个0.29V,一个0V.这个是正常的是吗?华硕的板.P5PL2-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时钟旁的电感有没有三伏左右的电压有没有起振啊 有供电没有起振就是芯片坏

网友:
量时钟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测量14.318晶振协振电容两个都为0.06V.
测时钟芯片周围贴片电感3.38V电压.

估计是IC坏了吧,但是没有这样的IC啊.时钟IC为ICS954123BFLF

用什么能代换啊? 连PDF从网上我都没有找到.

网友:
两个电容都为0.6V?这好像不正常吧?楼主换下晶振看看

网友:
肯定是有那一路的供电不正常.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