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内存检测软件怎么安装

楼主(2009-08-29):
怎么能叫它从硬盘启动!
                    不知那位大哥或大姐相告!
                                                           谢谢!

网友:
你可以做个DOS启动盘。。。运行就好了,不过你是检测NETBOOK的板载内存芯片还是内存条芯片?检测前记得LOAD default  CMOS设置,那个会影响检测结果的,还有RAM STRESS TEST 是基于DDR一代的软件,对于DDR2代的内存,可以检测出问题,但不好判断是那个memory颗粒坏了

网友:
我想和DOS 工具箱一样!从硬盘启动,按上下键进去检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