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PL是什麼意思

楼主(2009-08-29):
一片二合一通用板上, 有GND,5v,12v,DIM,和SPL等接線, 請問SPL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沒有ON/OFF呢?
另外我在華強北賽格看到一位小MM用他賣的二合一通用板測灯管, 方法是把GND,5V和ON/OFF三腳接在一起, 灯管就會亮, 這樣可行嗎?
謝謝

我是修船的請原諒

网友:
人家接的正确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控制信号上有限流降压电阻。不会有事的。

网友:
好像是背光开启吧

网友:
SPL是不是SUPPLY的意思

网友:
呵呵!5V和GND怎么可以接在一起啊,短路啊,5V和ON/OFF接在一起就可以点亮了,SPL好象也是ON/OFF的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很清楚,那MM就是用三根線,分別接到GND,5V和ON/OFF 然後把三根線接起來,灯管就亮了

网友:
是亮度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