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供电问题

楼主(2009-08-29):
笔记本主板有好几组电压,CPU供电,北桥供电,南桥供电,硬盘和光驱供电,它们分别是由哪层电路的哪几个电感分别产生的?

网友:
借帖子用一下,我是个新手,在刻苦的钻研,天天在潜水, 有个问题想请问, 你们所说的 5V 或者是3.3V 都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测量什么芯片~~ 请给为哥哥姐姐 不吝赐教! 感激不进

网友:
论坛上那么多电路图,随便下张就能看到有哪些电压,
1.8 1.5  1.05  FEGX 5.0 3.3 VCCP_CORE 等等
然而,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电压都是带后缀的,比如 P1.8V 和P1.8V_AUX 这是两码事,这东西不需要死记,理解就行了。
当然 我们量测首选大电感。
用万用表就能量测得到,但是每一个电压有电感以后就会有波形,单独有电压是很单一的。局限修板

网友:
俺也是新手哦,呵

网友:
找学校或找个师傅先学习一下,再到基地看贴就知道

网友:
找个好板子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你看看关于本子维修方面的书。有了点理论基础以后再回头看这些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学习过理论了,可是系统联系不是很强,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
多看看,有关这方面的书就行了

网友:
任何一张图纸里面都有。找一个本本和对应的图纸。就对应上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