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想学习修内存,请版主指定一个具体的865GV的主板型号

楼主(2009-08-29):
在淘宝上看到好多865GV型号的主板,想买一块,但是又不知道具体那一款可以用,请指点一二啊。

网友:
华擎的吧,或是杂牌的都可以

网友:
谢谢啦,准备搞一个去,现在碰到DDR1内存坏的太多了,不修太可惜了

网友(2009-11-16):
两条槽的好还是四条槽的好?

网友:
GV一般都是两个槽的BABY板

网友:
我一直用技嘉的 效果不一般的好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还有一种p4i65g的不知道是否使用865gv芯片?

网友:
可以,我用的就是这一个,蛮好用的

网友:
大家试过没有,加焊一次显存就全红了,郁闷得很,焊工还是过关的,做BGA,修内存也曾修好过三五个

网友:
我用的华擎的挺好的。

网友:
GA-8I865GVMK技嘉的可以不?有没有人使用过?

网友:
GA-8I865GVMK这个型号的板试过不行,带不了坏内存。

网友:
不知道贝贝老师使用的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在淘宝上面找到“至达865gv还有科脑865gv”不知道行不行,我买的第一块华擎865GV,型号P4I65gv,商家发的是P4I65G,型号不对,退了。现在不知道买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