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7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8-29):
映泰TF570主板不开机,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测开机键,0.7V 连到IT8716的75脚,不开机,是不是南桥NF579虚焊啊,

网友:
开机键电压不对!楼主跑相关电路吧

网友:
开机I/O芯片问题~测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没有看明白,开机电路的稳压管先检查下吧

网友:
应该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的只有0.74V 你把IO去掉 强行供电看看,我的强行供电有了5V了,由于IO内部短路把开机键的阻值拉低了

网友:
这问题我有遇到过
换I/O 就好了

网友(2009-10-06):
IO,网卡都会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