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我是初学电子电路的现碰到L298N这个芯片不知道怎么来检测它的好坏

楼主(2009-08-29):
L298N 为SGS-THOMSON Microelectronics 所出产的双全桥步进电机专用驱动芯片( Dual Full-Bridge Driver ) ,内部包含4信道逻辑驱动电路,是一种二相
和四相步进电机的专用驱动器,可同时驱动2个二相或1个四相步进电机,内含二个H-Bridge 的高电压、大电流双全桥式驱动器,接收标准
TTL逻辑准位信号,可驱动46V、2A以下的步进电机,且可以直接透过电源来调节输出电压;此芯片可直接由单片机的IO端口来提供模拟时序信号,
但在本驱动电路中用L297 来提供时序信号,节省了单片机IO 端口的使用。L298N 之接脚如图9 所示,Pin1 和Pin15 可与电流侦测用电阻连 接来控制负载的电路; OUTl、OUT2 和OUT3、OUT4 之间分别接2 个步进电机;input1~input4 输入控制电位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Enable 则控制电机停转。

                             图9 L298引脚图

                               图10 L298 内部逻辑图
L298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绝对最大额定值:
Symbol符号          Parameter 参数        Value数值         单位
VS        Power Supply 电源        50         V
VSS        Logic Supply Voltage 电源电压        7         V
VI,Ven        Input and Enable Voltage 输入电压和启用        –0.3 to 7         V
IO        峰值输出电流(每通道)        A
        非重复性(t= 100ms)         3
        重复(80% on –20% off; ton = 10ms)        2.5
        直流运行        2
Vsens        Sensing Voltage 感应电压        –1 to 2.3         V
Ptot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Tcase=75℃)总功率耗散(Tcase=75 ℃)         25         W
Top        Junction Operating Temperature 结工作温度        –25 to 130         ℃
Tstg,Tj        Storage and Junction Temperature 储存温度        –40 to 150         ℃
L298 PIN FUNCTIONS (refer to the block diagram) 引脚功能(请参阅框图):
引脚
PowerSO         Name         Function 功能说明
1;15         2;19         Sense A; Sense B         电流监测端,1、15和PowerSO的2、19用法一样,SEN1、SEN2分别为两个H桥的电流反馈脚,不用时可以直接接地
2;3         4;5         Out 1; Out 2         1Y1、1Y2输出端

4         6         VS         功率电源电压,此引脚与地必须连接100nF电容器

5;7         7;9         Input 1; Input 2         1A1、1A2输入端,TTL电平兼容
6;11         8;14         Enable A; Enable B         TTL电平兼容输入 1EN、2EN使能端,低电平禁止输出
8         1,10,11,20         GND         GND地
9         12         VSS         逻辑电源电压。 此引脚与地必须连接100nF电容器

10; 12         13;15         Input 3; Input 4         2A1、2A2 输入端,TTL电平兼容
13; 14         16;17         Out 3; Out 4         2Y1、2Y2 输出端 监测引脚15

–         3;18         N.C.         Not Connected 空

L298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VS=42V;VSS=5V,Tj=25℃;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电气特性:
Symbol 符号          Parameter 参数        Test Conditions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VS         Supply Voltage (pin 4) 电源电压(引脚4 )
Operative Condition         VIH +2.5                  46         V
VSS         Logic Supply Voltage (pin 9)逻辑电路电源电压(引脚9 )
        4.5         5         7         V
IS         Quiescent Supply Current (pin 4) 静态电源电流(引脚4 )
Ven =H;IL=0         Vi =L                  13         22         mA
                        Vi =H                  50         70
                Ven =L         Vi =X                           4         mA
ISS         Quiescent Current from VSS (pin 9) VSS的静态电流 (引脚9)
Ven =H;IL=0         Vi =L                  24         36         mA
                        Vi =H                   7        12
                Ven =L         Vi =X                           6         mA
ViL         Input Low Voltage 输入低电平电压(引脚5,7,10,12)
        –0.3                  1.5         V
ViH         Input High Voltage  输入高电平电压(引脚5,7,10,12)
        2.3                  VSS         V
IiL         Low Voltage Input Current 低电平输入电流(引脚5,7,10,12)
Vi = L                           –10         μA
IiH         High Voltage Input Current 高电平输入电流(引脚5,7,10,12)
Vi = H ≤VSS –0.6V                  30         100         μA
Ven = L         Enable Low Voltage 使能端高电平电压(引脚6,11)
        –0.3                  1.5         V
Ven = H         Enable High Voltage 使能端低电平电压(引脚6,11)
        2.3                  VSS         V
Ien = L         Low Voltage Enable Current (pins 6, 11) 低电平启动电流        Ven = L                           –10         μA
Ien = H         High Voltage Enable Current (pins 6, 11) 高电平启动电流        Ven =H ≤VSS –0.6V                  30         100         μA
VCEsat(H)         Source Saturation Voltage        IL =1A         0.95         1.35         1.7          V
                IL =2A                  2         2.7
VCEsat(L)         Sink Saturation Voltage         IL = 1A (5)         0.85        1.2         1.6         V
                IL = 2A (5)                  1.7         2.3
VCEsat         Total Drop         IL = 1A (5)          1.80                  3.2         V
                IL = 2A (5)                          4.9
Vsens Sensing Voltage电流监测电压(引脚1,15)                 –1(1)                 2         V

                   图11 L298 外形图

网友:
恒压恒流桥式2A驱动芯片L298N
L298是SGS公司的产品,比较常见的是15脚Multiwatt封装的L298N,内部同样包含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可以方便的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或一个两相步进电机。
L298N可接受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VSS,VSS可接4.5~7 V电压。4脚VS接电源电压,VS电压范围VIH为+2.5~46 V。输出电流可达2.5 A,可驱动电感性负载。1脚和15脚下管的发射极分别单独引出以便接入电流采样电阻,形成电流传感信号。L298可驱动2个电动机,OUT1,OUT2和OUT3,OUT4之间可分别接电动机,本实验装置我们选用驱动一台电动机。5,7,10,12脚接输入控制电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EnA,EnB接控制使能端,控制电机的停转。表1是L298N功能逻辑图。

In3,In4的逻辑图与表1相同。由表1可知EnA为低电平时,输入电平对电机控制起作用,当EnA为高电平,输入电平为一高一低,电机正或反转。同为低电平电机停止,同为高电平电机刹停。
L298控制器原理如下:
  图3是控制器原理图,由3个虚线框图组成。

下面是3个虚线框图功能:
  (1)虚线框图1控制电机正反转,U1A,U2A是比较器,VI来自炉体压强传感器的电压。当VI>VRBF1时,U1A输出高电平,U2A输出高电平经反相器变为低电平,电机正转。同理VI<VRBF1时,电机反转。电机正反转可控制抽气机抽出气体的流量,从而改变炉体压强。
  (2)虚线框图2中,U3A,U4A两个比较器组成双限比较器,当VB<VI<VA时输出低电平,当VI>VA,VI<VB时输出高电平。VA,VB是由炉体压强转感器转换电压的上下限,即反应炉体压强控制范围。根据工艺要求,我们可自行规定VA,VB的值,只要炉体压强在VA,VB所确定范围之间电机停转(注意VB<VRBF1<VA,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系统不稳定)。
  (3)虚线框图3是一个长延时电路。U5A是一个比较器,Rs1是采样电阻,VRBF2是电机过流电压。Rs1上电压大于VREF2,电机过流,U5A输出低电平。由上面可知,框图1控制电机正反转,框图2控制炉体压强的纹波大小。当炉体压强太小或太大时,电动机转到两端固定位置停止,根据直流电机稳态运行方程[3]:
  U=CeФN+RaIa
其中:Ф为电机每极磁通量;
    Ce为电动势常数;
     N为电机转数;
    Ia为电枢电流;
    Ra电枢回路电阻。
电机转数N为0,电机的电流急剧增加,时间过长将会使电机烧坏。但电机起动时,电机中线圈中的电流也急剧变大,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种状态分开。长延时电路可把这两种状态区分出来。长延时电路工作原理:当Rs1过流U5A产生一个负脉冲经过微分后,脉冲触发555的2脚,电路置位,3脚输出高电平,由于放电端7脚开路,C1,R5及U6A组成积分器开始积分,电容C1上的充电电压线性上升,延时运放积分常数为100R5C1。当C1上充电电压,即6脚电压超过2/3 VCC,555电路复位,输出低电平。电机启动时间一般小于0.8 s,C1充电时间一般为0.8~1 s。U5A输出电平与555的3脚输出电平经U7相或,如果U5A输出低电平大于C1充电时间,U7在C1充电后输出低电平由与门U8输入到L298N的6脚ENA端使电机停止。如果U5A的输出电平小于C1充电时间,6脚不动作电机的正常启动。长延时电路吸收电机启动过流电压波形,从而使电机正常启动。
下图是其引脚图:
1、15脚是输出电流反馈引脚,其它与L293相同。在通常使用中这两个引脚也可以直接接地。上图是其与51单片机连接的电路图。
1、15SENSING A、SENSING B
此两端与地连接电流检测电阻,并向驱动芯片反馈检测到的信号
2、3OUT 1、OUT 2
此两脚是全桥式驱动器A的两个输出端,用来连接负载
4、Vs
电机驱动电源输入端
5、7IN 1、IN2
输入标准的TTL逻辑电平信号,用来控制全桥式驱动器A的开关
6、11ENABLE A、ENABLE B
使能控制端.输入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低电平时全桥式驱动器禁止工作。
8、GND
接地端,芯片本身的散热片与8脚相通
9、Vss
逻辑控制部分的电源输人端口
10、12
IN 3、IN 4
输入标准的TTL逻辑电平信号,用来控制全桥式驱动器B的开关
13、14OUT 3、OUT 4
此两脚是全桥式驱动器B的两个输出端,用来连接负载
L298的运行参数
表3.2 L198的运行参数
参数
符号
测试环境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驱动电源电压
Vs
持续工作时
2.5

V
逻辑电源电压
Vss

4.5
V
输入低电平电压
ViL

-0.3

1.5
V
输入高电平电压
ViH

2.3

Vss
V
使能端低电平电压
Ven=L

-0.3

1.5
V
使能端高电平电压
Ven=H

2.3

Vss
V
全桥式驱动器总的
电压降(每一路)
VcE〔sat)
IL=1A
IL=2A
1.8

3.2
4.9
V
V
检测电压1,15脚
Vsen

-1

V
L298的逻辑控制
L298的逻辑控制见如下表3.3。其中C、D分别为IN1、IN2或IN3、IN4;L为低电平,H为高电平,※为不管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表3.3 L298对直流电机控制的逻辑真值表
输入
输出
Ven=H
C=H;D=L
正转
C=L;D=H
反转
C=D
制动
Ven=L
C=※;D=※
没有输出,电机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