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块主板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29):
我是刚接触主板维修的新手,手上有块被雷击后不能开机的联想L-I845Q主板,电源通电后不能点亮用新版6位诊断卡显示no cpu,手摸网卡芯片RTL8100C发烫(曾见论坛上有人说过因雷击后网卡芯片坏而点不亮的故障)我就焊掉RTL8100C后试机ok主板被点亮可以进系统了,不过有个奇怪的问题我用6位诊断卡测试还是不跑码显示no cpu换其他PCIE插槽也一样,高手帮我看看这块主板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卡是好的吗?还有就是有的板不支持吧!

网友:
845Q的主板有PCI-E的接口吗?原因很简单,你得用PCI接口的诊断卡来判断故障代码

网友:
用PCI卡吧  好看点哦

网友:
没有用过PCI-E的诊断卡

网友:
有可能是桥出问题了,我想请问的是你加张PCI的网卡可以用吗??

网友: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PCI插槽不是PCIE插槽,我的诊断卡是好的CPU不工作时数码管会显示no cpu,我是没加PCI网卡试机的等会加张PCI网卡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不跑马还可以开机正常使用,说明机器没问题了,应该是板子不支持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了很多块,都是坏了,这种问题网卡块了一般会引起桥发荡

网友:
应该是修好了
有的板子就是那样就是不跑码但能正常点亮。建议找个pci网卡试试能上网了就算彻底修好了
要是还不行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已解决),我装了个PCI网卡进系统后在网上邻居里没有本地连接图标换到其他PCI插槽也一样,手摸南桥很烫手肯定是南桥挂了这块板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已经报废没有可以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