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一下黑屏故障?

楼主(2009-08-29):
三星940NWPLUS显示一下黑屏,电源指示灯是亮的。再关机开机又是显示一下又黑屏,电源指示灯是亮的,重复总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谁有三星940NWPLUS图纸,传一份不甚感激。

网友:
一般高压线圈坏

网友:
灯管问题,你换个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拿电筒照下屏看能不能看到图像,要是能看到就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不能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这样的毛病也找图纸  先用单灯高压条逐个试灯管是出毛病来就不用我说了  灯管没毛病直接上个通用高压条 再说了现在的高压条便宜得很

网友(2009-10-11):
我今天换了一个高压一体板,故障还是一样的。屏会不会坏呢?

网友:
用外接灯管试试原来的高原板是好是坏哦??、
试了就一切OK了啊   排除法相当简单的哦

网友:
先你换个外接灯管试试
再用外接灯管试试原来的高原板是好是坏哦??、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会造成这样的啊

网友:
灯管坏,老化,屏漏电,电容鼓包,高压板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补充一下,上次遇到一个灯管弄断了的,外接单灯高压板,这样可以避免拆屏的麻烦。

网友:
我今天买到了灯管,拆开灯架,发现有一根灯管断了,我把四个灯管全换了,故障排除。

网友:
二楼说的对,高压线圈坏是三星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