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triker II Formula点不亮

楼主(2009-08-29):
问题是 开着机 看见电源的24PIN线插在主板的插槽插不稳这时能正常开机的 就很匆忙地把它取下来 在插稳 在开机主板就点不亮了 按开机供电正常CPU 风扇转 就是点不亮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你有诊断卡吗?上去看看代码跑多少。

网友:
有诊断卡吗?上去看看代码跑多少?要不是哪里空焊。I/O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修主板的那里都 找不到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