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的网卡的软、硬之分

楼主(2009-08-29):
和集成声卡类似,主板集成的网卡也有两种:软网卡,指集成网卡芯片为PHY芯片,PHY是指将网络控制芯片的运算部分交由处理器或南桥芯片处理,以简化线路设计,从而降低成本,这就是所谓的软网卡;而硬网卡是指一颗芯片可以同时完成MAC控制和网络控制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不须经过CPU处理,这样就节省了CPU资源,降低了内存占用率。一般说来,硬网卡的性能要好一些。我们常见的RealtekRTL8201B和nForce MCP、VIA 6103/6107等芯片都属于PHY芯片,即软网卡,而Realtek RTL8139/8100和3C0M、Marvell 88E8001等芯片都是硬网卡,性能要明显好过软网卡。

网友:
收藏了,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只知道换了就换

网友:
听倒是早听说过了,实际中没注意过!!!对维修没有影响!!!

网友(2012-06-08):
听到过 一直不理解  现在明白了

网友:
我一直都用PCI网卡

网友(2013-08-28):
我主要看有没有八脚的存MAC的芯片来区分

网友(2016-09-23):
现在主板大部分都属于哪一类?

网友:
这个第一次注意还分软,硬之分

网友(2016-11-29):
现在的充板用硬网卡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