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 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一块845老板
刚拿过来是通电保护,电原插头点无短路,小电源12V,南北桥供电无短路。
仔细一看COMS跳线帽跳反,调回。能通电
插上CPU一触发,不开机,无CPU供电
下管无供电,上管其中一个上管12V,一个上管两个12V,有问题。
断电测,没有击穿,可能软击穿,换一个再说
通电正常,加上CPU试试又断电保护,郁闷
一量击穿,这一次上管全换掉,在试
不加CPU能通电,加CPU 又短路保护{加CPU前无短路,CPU 好的}我想电源管肯定挂了
这次彻底的把 上下管,电源IC都换掉。
通电正常跑码显示

网友:
主要的问题还是电源管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