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eon 9800 XT 256M AGP 花屏

楼主(2009-08-30):
radeon 9800 XT 256M AGP 花屏,目测发现下图2位置的R20、R24脱落,谁能告诉我那两个电阻的阻值呢?

网友:
R24 是101
R20 是50A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没有人用这个显卡么?帮忙看一下啊!谢谢!!!

网友:
我一有块好像差不多的,明天看看

网友:
我也相知道

网友:
可以等的话星期四可以给你答案,我刚买了6片这个型号的坏显卡,到时候告诉你。

网友:
如果楼上给出的是正确的那么分别是100欧姆和324欧姆

网友:
等啊等啊~~~
都望穿秋水了!

新诚达 -6 态度不好扣分

网友:

态度!!!
图片

网友:
潘老不在,偷偷发的,设了权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平民百姓级别不够没法下啊! 您能不能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平民百姓级别不够没法下啊! 您能不能告诉我啊?谢谢!!
引用 网友B:

#2楼已经告诉你了,为什么还不知道多大的?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就不要修卡了!!

网友:
01A=100欧姆
50A=5K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自己搞着玩的~~不是专搞维修的,谢谢版主!

网友:
50A不是324欧姆吗?

网友:
就知你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维修卡的一般都会有比较多的料板。不用问人的。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及谅解!
后来按照2楼“力不从心”提供的参数找电阻装上去了,还是花屏,不搞了,反正自己又不会,以后有时间再参加培训学习学习,有能力了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