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 K10笔记本触发掉电

楼主(2009-08-30):
TCL  K10笔记本,开不了机!

  芯片组是:82852GM ,IO是IT8510E

    故障:一开机,电流上升到0.68 到0.72   然后就掉电了,但待机还是正常的

   本人已重做过了北桥,但故障还是一样的,北桥在电流上升瞬间发烫很大!这样会不会是北桥坏了?

   请问一下高手的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我现在正修一台也是这个故障,看如果修好了给答案你。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IC有问题。

网友(2009-10-04):
请问2#的维修结果怎么样了?我更换过了IT8510E  故障依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水准不够?怎么没有一些高手回复,指点一下?那些那么多的版主跑到哪里去了,你们不觉得没人理睬,对一个新手来讲产生消极的影响吗?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换了北桥,电源芯片,I/O,还是这样,这些天忙,没有时间搞,还在这呢。北桥换了也是很烫。

网友:
查查 3B5B 有没有短路!~    北桥外围的电感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按开机上电时序查供电是不是都到了 重点查CPU供电  这个现象是重要电压没有正常导致硬启动没完成 系统自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