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泰嘉乐MP4 630s 4GB屏暗求助

楼主(2009-08-30):
一个MP4,泰嘉乐 630s 4GB的,开机闪一下,然后屏幕迅速变暗,但没有黑屏,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字,很暗的,连电脑可以正确识别盘,打开壳子后量显示屏幕引脚上的供电有12V,背面的背光灯很亮,感觉亮度正常,,因为以前没玩过这玩意,不熟悉,不知道是不是屏幕坏了?高手指教下
黑屏

网友:
设置一下屏幕的亮度就OK了.

网友:
reset都没用,再说如果设置屏幕亮度可以的话不会出现开机很亮,1秒钟后就暗下来,是很暗,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来不是黑屏,看清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