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

楼主(2009-08-30):
又是一块杂牌845的,其他电压正常,就是CPU没供电,主ICRT9214A和RT9602,换了9602还是没有,手上没9214A,不能用9214B代替吧,那位大虾有该IC 的图纸,发下,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能换,如果不行,看看SS脚也就是第十脚有没有相连的三极管,有的话直接先拿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查 cpu的vid是否有电压  9602的第10..9..脚的电压